[维修] 10年现代悦动G4FC空调不制冷

楼主(2025-04-01):
空调去年发现不制冷了,压缩机转一会不转,高压管热,低压不凉,怀疑过滤器堵,或电磁阀卡死,去年一年没用,今年准备修,仔细看悦动空调控制,豁然发现他的保护很多,高低压都有保护,这才想起来是不是低压保护,咱是修空调的134A有,马上充,看着压缩机不停高兴,媳妇在车里说制冷啦,说完,压缩机又不转,想想是不是充多了,放气,,怎么有甲醇味,不管啦,放到低压管结露,正常,今年我十五年破车空调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有技术的好,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能人真多,都这么干修理厂得整关门了。

网友:
这修家用空调的来修理汽车空调,那不是手到擒来嘛

网友A:
艺高才会偷懒,你有表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高才会偷懒,你有表不用?

两套表,两年前工作太忙顾不上业余修空调,一套给啦同事,另一套在家怎么找不到,就找到一根管子,理解原理查悦动空调高低压保护用的是高压管上高低压传感器2--32公斤之间低于2缺氟利昂,高于32保护,134A理论工作在高压16-18   低压3-4  ,所以直接不用表直接充拉,多观察一下,费部分油,真正想做好,拿称称,没那必要,如果自己干,高压放气不要开太大,在低压口放微漏即可,快速会影响压缩机的润滑油,看抖音说压缩机转一下就停,说压缩机坏的想想好笑,家用车空调你才开几天,车载空调因为便于检修问题,都是许多管子通过密封圈压接连接,在高压下是会慢漏的,只需补充50-100克就行

网友:
韩国车跟日本车还是很耐操的,只要你不嫌弃,还能再陪你10都不成问题

网友B:
每年都加的路过,也不到哪里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套表,两年前工作太忙顾不上业余修空调,一套给啦同事,另一套在家怎么找不到,就找到一根管子,理解原 ...

理论+实践+经验都是棒棒滴!我车发动机与你同款,可以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实践+经验都是棒棒滴!我车发动机与你同款,可以多交流!

你的VVT阀下面螺丝里面的滤网取出来清洗没有,我的不想拆发电机,想拆下来的自制工具14的套筒,现在还没拆,我的车年龄大,还没到10万,加机油口出气,感觉润滑不好,怀疑是这个滤网堵的,热车声音小,凉车和冬天声音大,怕他堵正时链条跳齿敲缸

网友:
我的08款伊兰特,也是空调有时不制冷,上4S店修了几回了都没解决。年前只好报废了26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VT阀下面螺丝里面的滤网取出来清洗没有,我的不想拆发电机,想拆下来的自制工具14的套筒,现在还没 ...

是VVT电磁阀吗?没动过,如果您怀凝此阀有问题,VVT轮工作就可能不在正常状态。特别是启动和急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VT阀下面螺丝里面的滤网取出来清洗没有,我的不想拆发电机,想拆下来的自制工具14的套筒,现在还没 ...

加机油口出气,可能要检查一下废气阀。如果堵了也会有同样现象!

网友:
厉害 汽车空调也能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套表,两年前工作太忙顾不上业余修空调,一套给啦同事,另一套在家怎么找不到,就找到一根管子,理解原 ...

这种情况没法用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残存的有多少。只能用表来看高压够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年都加的路过,也不到哪里漏

加点带染料的制冷剂,用紫外手电照照就知道哪里漏了,一般都是接头的密封圈老化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点带染料的制冷剂,用紫外手电照照就知道哪里漏了,一般都是接头的密封圈老化漏气。 ...

感谢坛友支招,回头研究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VVT阀下面螺丝里面的滤网取出来清洗没有,我的不想拆发电机,想拆下来的自制工具14的套筒,现在还没 ...

今天买的14小飞棘轮扳手回来,拆开VVT电磁阀下面的滤网(先拆下阀门),看看滤网很干净,用清洗剂洗洗,装上,这里拆装一般需要拆发电机,我不想拆,用小套筒可以拆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14小飞棘轮扳手回来,拆开VVT电磁阀下面的滤网(先拆下阀门),看看滤网很干净,用清洗剂洗洗, ...

光看外观不够,如果怀疑它,建议进一步通12V电听一下声音,排除是否有卡滞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外观不够,如果怀疑它,建议进一步通12V电听一下声音,排除是否有卡滞问题 ...

车凉车感觉润滑不好,热车后好,想象要堵的很,拆出来看起来很干净,有枣没枣打三竿,直接清洗后,装上,今天开车,发现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