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T-DQ02到手,做个转接头,LCR和内阻测量共用一个自带开尔文夹具

楼主(2025-04-01):
标准版不带LCR测量开尔文夹具,立创打板,买一个XS10-4公座,3D打印一个外壳,用自带的内阻测试夹进行LCR测量,效果不错,缺点应该就是不带屏蔽吧

网友:
众议这货看上去很高档呢.

网友:
众仪的表还有这样的?这个接法挺好

网友:
有3 d就是好

网友:
不是用双绞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接口小形化了,夹子好评!

网友:
免费的pcb真方便

网友:
看效果不错,能够提高测试精度。

网友:
数字电桥不配开尔文夹具,有点示波器不配探头的感觉。

网友A:
02不带电池内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不带电池内阻功能?

带啊,01不带

网友:
看过嫂子的折机图,DQ02本身就不是五线制,甚至都算不上四线制,不过开尔文夹具插片,可以将GUARD与屏蔽层之间焊几个100M电阻,效果也不错。

网友B:
线插头尾部最好包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插头尾部最好包点胶

是的,那里的线有点细

网友C(2025-06-12):
我也正这么搞呢,不过我是直接改pcb,加4孔位,直接把xs10-4这个座子焊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这么搞呢,不过我是直接改pcb,加4孔位,直接把xs10-4这个座子焊板子上. ...

这样应该更好,没有引线,尺寸也小点,有时间也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