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线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25-04-01):
(图片)

网友A:
还以为是手拿住的,原来是插进去的、、、、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手拿住的,原来是插进去的、、、、鸟。

哈哈,你想多鸟

网友B:
用的啥芯片,教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芯片,教教我啊

哈哈,自己做着玩的,有成品芯片不用这么搞

网友C:
这么小的四线步进电机,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四线步进电机,用在哪里的。

没啥用,哈哈

网友D:
看小台钳的比例,电机确实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小台钳的比例,电机确实挺小的。

哈哈,小电机

网友(2025-05-28):
四线步进电机用两个H桥驱动

网友E(2025-07-23):
我不会玩,但是想做个驱动步进电机(目的是想定时喂鸡饲料),找别人的程序又不会改,移植到STC8G1K08一大堆报错,这搞搞哪搞搞,蒙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玩,但是想做个驱动步进电机(目的是想定时喂鸡饲料),找别人的程序又不会改,移植到STC8G1K ...

你的功能应该不难:无非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或者说间隔一定的时间,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时间(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功能应该不难:无非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或者说间隔一定的时间,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时间(角度)就 ...

诶,懂的不难,我这菜鸟就很难了,89C52上测试可以连续正反转,但是停下后反转单独测试无法运行。不知道我用的共阳输入问题还是别的,没找到原因。

网络上找的代码。

//程序说明:

//当单片机P2.0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正转;
//当单片机P2.1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反转;
//当单片机P2.2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加速运转;
//当单片机P2.3口得到一个低电平信号时,步进电机减速运转;

//*********************************************************************/

#include<reg52.h>
//#include<__STC8G_H__.h>
//#define__STC8G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10; //初始化速度
uint qs=0;
/********************************************************
                                                 控制位定义
********************************************************/

sbit shi_neng=P1^0;  //        使能控制位
sbit fang_xiang=P1^1;//        旋转方向控制位
sbit mai_chong=P1^2; // 脉冲控制位

sbit zheng_zhuan=P2^0;  //        正转
sbit fan_zhuan=P2^1;    //        反转
sbit jia_su=P2^2;         // 加速
sbit jian_su=P2^3;   // 减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180;k++);
}
/********************************************************
                                                 加速函数
********************************************************/
void jia()
{

Y=Y-1;
if(Y<=1){Y=1;}//如果速度值小于等于1,值保持不变

}
/********************************************************
                                                 减速函数
********************************************************/
void jian()
{

Y=Y+1;
if(Y>=100){Y=100;}

}
/********************************************************
                                                 主函数
********************************************************/

main()
{
        shi_neng=0;  //        使能控制位
        fang_xiang=1;//        旋转方向控制位
        mai_chong=1; // 脉冲控制位
        while(1)
        {

                if(zheng_zhuan==0){shi_neng=1;fang_xiang=1;qs=0;while(!zheng_zhuan);delay(10);}
                if(fan_zhuan==0){shi_neng=1;fang_xiang=0;}
                if(jia_su==0){delay(10);while(!jia_su);jia();}
                if(jian_su==0){delay(10);while(!jian_su);jian();}
                if(qs<=3200)
                {
                qs++;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
                delay(1);                          //延时(括号内数值越小,电机转动速度越快)

        }
}
/********************************************************
                                                 结束
********************************************************/

73行没有延时,加上后反转可以运行了。

网友F:
理论上,51、52单片机的代码可以用在STC8G、8H上,但是有点你要注意:STC8G、8H的GPIO输入的时候,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输出的时候,设置为普通IO模式也可以,但是,对于你的步进电机驱动,设置为推挽输出比较可靠。还有就是时钟频率问题,STC8G、8H都是1T单片机,原来的软件延时就可能不适用了。

网友:
都差不多赶上光驱上的步进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玩,但是想做个驱动步进电机(目的是想定时喂鸡饲料),找别人的程序又不会改,移植到STC8G1K ...

俺也一样,俺是为了驱动自制车床的小车,最后只能买了成品

网友:
参考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51、52单片机的代码可以用在STC8G、8H上,但是有点你要注意:STC8G、8H的GPIO输入的时候,设置为高 ...

谢谢指导,等会安妮的方法设置8G的IO口看看结果。

网友:
从你的驱动器的说明书看,那个脉冲的宽度至少要有2.5us,所以,脉冲的频率最高不能超过400kHz。再结合你的步进电机本身的参数,来确定一个适合的频率就可以了。可以用延时的方式,也可以用定时器的方式来输出脉冲。
将单片机连端口接到对应的ENA、PUL、DIR上面,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ENA端口输出高电平,PUL输出脉冲,理论上就可以让电机转动起来了。只是方向你要看DIR引脚的电平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诶,懂的不难,我这菜鸟就很难了,89C52上测试可以连续正反转,但是停下后反转单独测试无法运行。不知道我 ...

找deepseek帮你写个,应该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