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洗衣机XHQG100MJ201更换门铰链

楼主(2025-04-01):
用了4年,新机到货时门口偏下5mm左右,被安装师傅强行抬门,我怀疑这时就已经有点问题了,门铰链结合处是4颗筷子头那么大的小轴,还是锌合金的,强度很低非常容易掰断。最近门扣下偏突然加大到15mm左右,旋转门时有明显金属摩擦异响。拆开后发现4颗小轴全断,部分断裂处可能是断了很久都磨光滑了。淘街23米买了个TCL同零件编号的铰链。更换后门口位置超级准,一点偏移都没有。但看着比原装的要轻薄些,材质听着更清脆像铝的。

今天看到@沙漠臭屁虫 的也裂了:锌合金真害人!洗衣机门支架断裂,自己动手DIY一个纯铁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962-1-1.html

网友A:
小米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想买

网友B:
锌合金的产品就是一个坑,大多数是短命的东西,家里装修时自来水4分延长内外丝转接头师傅给我用了锌合金的,还说是不锈钢的,用了几年就渗水换的时候一动水龙头就断了,很难拆,螺纹里面很难处理,有时候要折腾几个小时。

网友:
这要是让售后来了,不得大几百啊

网友:
商家介绍锌合金很结实,其实经常遇到的是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损坏率非常高。

网友:
我是等不了,网购得好几天,所以没办法自己做一个,个把小时完工

网友:
应该是压铸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想买

+1...

二○二五年四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产品就是一个坑,大多数是短命的东西,家里装修时自来水4分延长内外丝转接头师傅给我用了锌合金的 ...

大坑,锌合金几年以后就破碎

网友C:
这跟轴太细了,这个滚筒洗衣机门关上一般都要很用力的

网友:
远离xiaomi的垃圾货

网友:
锌合金真害人

网友:
锌合金,真便宜啊。。。。降本增效的必然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想买

买过几个手机,太流氓,之后戒了,惹不起

网友D:
向沙漠虫虫坛友学习,复刻一个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沙漠虫虫坛友学习,复刻一个铁的

看过,没有这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轴太细了,这个滚筒洗衣机门关上一般都要很用力的

这样才能在保外尽快损坏换新啊,都是计划报废的成果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如果是锌合金的话就太不厚道了

网友:
小米的任何东西,都是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