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二极管可以用国产4007代替吗?

楼主(2025-04-01):
这种二极管可以用国产4007代替吗

网友:
这么古老的电路板啊,这个是硅集还是锗集?

网友:
如果是低频整流就可以!

网友:
这看着像桥式整流 观察下背面 要是桥式整流可以尝试把4颗全换成4007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组图片水了3个帖了

网友:
代上试试,炸了再换

网友:
从头到尾我就看不懂什么是二级管……

网友:
不就是桥式整流吗?4007是标配,当然可以。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图片的意思,,

网友:
看这板子的年代应该还上不到高频,换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
4007二极管,1A1000V,一般用于工频整流。如果工作电流大于1A就超负荷了。

网友:
没看出来哪个是二极管

网友:
画个线路图吧,大家一起看看可行性。

网友:
画个图纸才好研究。

网友:
烧的够彻底呀!尸骨无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值得一试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都没看出来呀?

网友:
应该可以,我想知道这个是个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