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推荐个国产M.2固态硬盘

楼主(2025-04-01):
想入手个国产M2的固态硬盘,速度无所谓,耐用就行,480G-512G,260元以内,

某些原因,我只能在狗东买,

京造,宏碁,致态,七彩虹,光威,威刚,

网友:
现在哪个固态硬盘不是中国制造的呀,要耐用找大品牌一般没错,价格也区别不大。

网友:
致态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A:
自用的话去闲鱼收BC711,二手盘,但性能稳定,价格也没炒很高,512G价格大约170左右,很多都是使用很短的品牌拆机盘。

追求性能当然也可以上三星980PRO。

不建议买小品牌的盘。

网友:
三星  990 pro  的  电路板  也太薄了

网友:
这价格直接上西数蓝盘得了

网友:
从19年到现在陆续买了金百达的128  512 和2T的 还行

网友:
肯定是致钛了,5000和7000系列矿老板们用实践证明寿命、性能、稳定都不输世界一线

网友:
致态,不做二选。

网友:
坛友建议最多的楼主就买哪个

网友:
光威还可以,我一个买了两年多的SSD坏了,直接给我换新的,还重新计算保修期。

网友:
便宜的,快买,据说要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话去闲鱼收BC711,二手盘,但性能稳定,价格也没炒很高,512G价格大约170左右,很多都是使用很短的品 ...

估计是公司采购,需要正规发票。我们也是这样,我每次采购电子产品,要么是政府采购平台,要么是狗东,其他的一般不考虑。

网友:
致钛算是国产里不错的,其他的不要考虑了

网友:
目前看全新的就只有致钛了,二手的话,三星,海力士可以选

网友:
京东平台,金储星买过两个,但坏了一个,邮寄换新,京东上门的邮费蛮贵,18大洋

网友:
先看看用途吧

网友:
致钛的1t 2.5寸用了好多年了,挺好的,我会选择致钛,怎么说也是长江存储自营品牌

网友:
国产固态哪家强?长存致态最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