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配件机 熊猫CD-700组合播放器拆机修复

楼主(2025-04-01):
上周五 瞎逛中 看到了朋友说的熊猫组合机 具体说是多功能复读机!
于是联系对方 配件机拿下……
三天到货  开拆!
经检查,开关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拭 能开机,收音正常,DVD读CD碟,屏幕正常,磁带机芯破损!

楼主:
无法忍受的是 立体声功放2025  但磁带 DVD居然是单声道的  莫非是山寨机???

网友:
内部还不错的

楼主:
还有几根线没有接 不知道接法 找不到此机的电路图

网友:
功能挺多的

网友A:
看看线路就知道了,看磁头焊了几根线,双声道的有4个触点,两个并联与外壳接地,另外两个引出到切换开关

网友:
感觉做工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线路就知道了,看磁头焊了几根线,双声道的有4个触点,两个并联与外壳接地,另外两个引出到切换开关 ...

单声道磁头  2根线   DVD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声道磁头  2根线   DVD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那就没啥玩头了,压根就不是为发烧而生

网友:
以前这类产品好贵,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功能是真多,不知那个功能效果最好,收音怎么样,放音音质好吗?

网友:
磁带和DVD,这个组合还真没见过

网友:
想起来我还有一个熊猫组合机呢

网友:
复读机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

网友:
复读机,能听个响就不错了,还讲究啥立体声。

网友:
哎,这质量,不是原来的熊猫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理真没价值,做工山寨,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网友:
这熊猫组合机真的不啥地

网友:
说先进吧,收音还是拉线的,说不先进吧,还带D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