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失败的印立方热敏标签打印机

楼主(2025-04-01):
打印机屏幕不亮了 以为问题不大就是虚接问题结果拆开发现焊接的翻车了  死心了  不亮就不亮吧打印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自发光的OLED,只要换个屏就好了,用久了就会逐渐变暗,然后看不见的,但是前提是能买到,tb上面有卖类似的,但是能不能通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30脚的 应该很多。量下屏幕尺寸,垃圾佬店铺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呗

网友:
这机器就打印头贵

网友:
能打印就先凑 合用着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贵啊,魔都超市里也就两块钱啊。。。

网友:
闭灯看看有没有微光

网友:
不喜欢OLED老化的特别快,20年前的数字万用表还能用,手环的olED几年就不行了

网友:
打印功能正常,说明主功能是好的,不亮就不亮吧。

网友A:
盐汽水这么贵吗

网友:
屏显不亮没啥问题

网友:
还带12864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盐汽水这么贵吗

国产饮料都这尿性,让可乐公司来做价格3-4块足够了

网友:
屏线没有断吗?

网友:
打印功能还能用

网友:
盐汽水是什么东西

网友:
能打印就行,不亮就不亮吧。

网友:
换屏的话,感觉性价比不高。

网友:
先放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备件能换了

网友:
弄个二手屏换上,有屏显示还是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