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曲线救国:改造无法修复的 SONY MP-CL1微型投影仪(续)

楼主(2025-04-01):
不知不觉,距离鼓捣这个玩意儿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玩转GPDWin3迷你笔记本之终章:激光投影- 创意DIY 数码之家 使用下来觉得有很多毛病,首先是电池容量太小,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耗尽了;然后是开机经常会黑屏,要反复开机几遍才能正常显示,已经有很大的决心要换掉它了。刚好入手了一台二手的MP-CL1,故障现象为开机卡LOGO,不进系统。据卖家描述是因为进行了恢复出厂,然后就这样了。

本来想着小问题,应该能够修复,谁知道找遍全网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甚至请教一些老师傅也是说无法修复,只有考虑将它改造一番,能正常无线投影就行了。先买一个AnyCast HDMI的无线投影模块吧:

插上电视机测试没有问题,视频画面流畅、清晰:

接下来是重新换个开机模块,简简单单能驱动打令小宝模块开机就行。把上次做好的投影机拆了,插上新模块测试运行正常:

CL1的底板不太合适打令小宝模块,需要锯掉一些:

简单组装测试一下,非常耐撕:

原来的插头肯定不能用了,拆掉飞线吧。一条线一条线地对,然后一根一根地飞,注意HDMI口成对的数据线要相同长度,然后绞合在一起。这是组装好的样子:

接下来发现一个新问题,新的控制板没有音频解码功能,看电影像看哑剧,这可不行。分析旧控制板找到音频数据接口,自己加装DAC及功放吧。DAC用的CJC4344,功放用一个以前做的一体小音箱,调了两次线才找到正确的接口顺序:

这是最终组装好的效果,除了没有内置电池(空间不够了),其它和原装的机子没什么区别,整体还短了1厘米左右,然后因为天线退缩到里面造成信号不良,只有在铝合金外壳上开了个口子,贴上黑色塑料片用来透出无线信号:

顺便把改直供5V开机的方法发上来,方便大家参考。这是板子的背面,要从TP17飞一条线到FB3:

正面,拆除蓝色框框内的U1;至于红框内的电感,可以选择拆除以后用粗线短接,也可以留下电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操作就行了: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
很硬核的改造,就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很硬核的改造

网友:
看着改装效果不错,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这几款我都玩过,当年还没有定制化的打令小宝激光模块驱动,还得想办法用串口开机,Sony那个成品偏色还有彩虹效应,玩了下都出了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虽然看不懂,但这个迷你投影仪很可爱

网友:
大工程,学习了

网友:
厉害!只有大刀阔斧才有现在的脱胎换骨!

网友:
高水平,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大约08年,见过一款3M的投影,比手机大不了多少,能投2张A4纸大小,挺清晰的

网友:
小型加密集,拆解不易,修复不易,结果很好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真是个细活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