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96不支持小米快充吗?

楼主(2025-04-01):
用的是小米手机、原厂33W充电头、充电线,U96只显示5V和1.5A,手机也没进入快充状态。
难道是不支持11V协议?

网友:
小米是私有协议,A口和别的不一样,里面有6个触点,其中一个是CC触点

网友:
不是5个吗,其中4个是USB2.0,另一条是位于3.0的中间gnd位置

网友:
调整成直通模式,最高可以上到33W,如果是特殊协议的话就需要触发,走多出来的一根CC线骗67W到120W协议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小米的快充是魔改,少了个触点,不过应该也能PD快充啊
除非专门做支持,像那个十字架的就行,或者两面C口的也行

网友:
把USB两个口换成国产机魔改的那种口,

然后多出来的那个pin飞线直通。

楼主:
就是说,要用非原厂充电器和线,炬为U96才会有反映?能超过5V?
我还以为是东西坏了,最高只能显示5V。
手机可以支持多种电压,只要超过5V,应该都能显示快充状态?

网友:
应该是识别电压等级来看快充还是慢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要用非原厂充电器和线,炬为U96才会有反映?能超过5V?
我还以为是东西坏了,最高只能显示5V。
手 ...

需要表有直通功能,否则QC为主的电压检测做不到,PD为主的CC通讯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