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谁家的白菜白光支持TX1,TX2

楼主(2025-04-01):
如题。
前些日子买了几根TX1和TX2,30V开关电源。从山东的一个卖家买了白菜白光控制板。现在的问题是控制板支持T12,但是不支持TX1,TX2。开机直接把TX2,TX1烧红。量了发热芯,TX1的阻值大体在6.8,TX2的阻值大体在6.4。应该不是发热芯的问题。有用白菜白光驱动TX1或TX2朋友指点一下问题所在,顺便推荐一款白菜白光控制板。先谢过。
另外TX1,TX2外面的金属圈接的是负极,里面的金属针接的是正极。

网友:
换电阻,估计可以

网友(2025-06-05):
接线错误吧,我猜洞里面是负

网友:
以前见论坛里有大佬这样搞过 搜一下

网友:
插针是负极

楼主:
一并感谢大家的回复,并指正错误。原以为插针是正极。试机时也调过线头。现在的问题是控制板支持T12,不支持TX1或TX2。望有玩过的朋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