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OTP的一次性的单片机你们用过吗?很早的都是这样的

楼主(2025-04-01):
当年单片机种类,门派特别多。

光日系,韩系都有近10个品牌。台系也有近10个品牌。

咱国产还没有的。

日系还是很厉害的,比如配套他们自己的音响产品,电视产品,打印机,相机,自身就需要海量的单片机。

当年一个朋友搞出来一批NEC的单片机,想处理了赚钱,其实是OTP的,你根本没有用啊。哈哈

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擦写这么说。

楼主:
型号是,UPDxx,  通用处理器件,名称的缩写,NEC的。

网友A:
OPT只能一次性编程,请问如何进行实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只能一次性编程,请问如何进行实验测试?

一次烧写测试  作废一个,毕竟价格好像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只能一次性编程,请问如何进行实验测试?

OTP单片机要么有仿真器(是ICE,不是ICD),要么有相同功能的flash芯片,两种都没有的话,只能以相近功能的falsh芯片验证功能再迁移到OTP芯片。

楼主:
仿真器(是ICE,好像很贵的。

当年,各种日系,台系单片机,半个天下啊。。

代码还有没有,,放出来看看。

网友:
一次性编程,但是仿真可以一直仿真。国产也有很多。只是你用不到不去关注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TP单片机要么有仿真器(是ICE,不是ICD),要么有相同功能的flash芯片,两种都没有的话,只能以相近功能 ...

这么说,想玩这个,成本也不少的,不能以为OPT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想玩这个,成本也不少的,不能以为OPT很便宜

量产才便宜。

网友C:
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帮我叔烧录过这种IC。09年左右吧。大概1毛钱一片。。烧了程序,卖给客户。卖2块钱。。当时陆陆续续卖了有小2万片吧。里面的程序是用来做玩具对讲机的。。当时还玩过样机。。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还在卖OTP的单片机,也有MTP和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帮我叔烧录过这种IC。09年左右吧。大概1毛钱一片。。烧了程序,卖给客户。卖2块钱。。 ...

你这个一毛一片,是你烧录的钱,不多啊

网友:
关建是要看OTP芯片的功能,原来准备用中微的一款OTP项目,后来发现中断无优先级,给功能实现带来不便,后来放充,有没有能推荐带中断优先级的OTP芯片,带UART,2个以上定时器,外中断,程序空间4K以上即可。

网友:
有仿真器,普遍2千元以上,芯片很便宜,功能简单的可以直接烧,不心疼,嗑瓜子的感觉
有的可以用近似,有flash的芯片试好再往OPT上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一毛一片,是你烧录的钱,不多啊

1毛钱是我们买空片回来的钱。我们烧了程序后2块钱卖给客户。

网友:
最早用过8751,带窗口EPROM的。在AT89C51出现之前,飞利浦的OTP单片机好像挺流行的,可惜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