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非晶逆变器 WXDZ 60V/1000W

楼主(2025-04-01):
- [ ] 一个60v1000w非晶正弦逆变器,尺寸合适不大不小,重量1.3公斤的样子,不知道到底有没有1000w。

- [ ] 内部全貌,确实是非晶磁环,我一直听说的是非晶逆变器效率高发热低初级线圈少电阻低,但不知道它的缺点是什么?只知道一个缺点:贵。还有就是不耐震动,非晶比较脆。

- [ ] 变压器直径5厘米,厚度2厘米,我不知道非晶怎么通过尺寸算功率的,应该跟铁氧体变压器不一样。

- [ ] 开关管,前级8个30N20,额定200v30A,后级四个4pf50wd,额定900v28A,看起来前级好像不是全桥,好像依然是推挽,听说若用非晶变压器不做全桥,就是糟蹋非晶这个名号了,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

- [ ] 后级四个管子丝印都不一样,什么万国牌mos

- [ ] 内部工作稳压电源模块gs1003芯片,100v3A

- [ ] 变压器正面图,有三组绕组线圈,初级和次级两组,以及红圈里那根很细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铜丝

- [ ] 驱动板,前级3525,后级屹晶8010,很普通很经典

- [ ] 30A保险丝,如果按照一半容量,15A,那么60v也能平稳带个900w

- [ ] 后级整流器,上面也有一个热电阻,这种二极管带个3A的话能烫到90多度。

- [ ] 通电待机,60v0.13A,功耗7.8w,有点大,主要大在哪了呢?机器里面就两个发热点,一个是前级的一个10k电阻,另一个是挨着变压器的估计是升压后直流母线的电阻,消除尖峰电压的?不清楚。反正很烫,

- [ ] 待机个十分钟,这电阻能跑到120多度,离谱,虽然电阻很耐烫,但总觉得有发热就是个安全隐患,起码浪费了功率,这个电阻起码吃了我2w的功率。

- [ ] 室温15度,带个50w小负载,变压器温度43,还行。

- [ ] 我买非晶的,就看中它的所谓高效率,同样1000w正弦逆变器,普通铁氧体变压器的只要140块就能买到,非晶的花了我178元,贵三十多块钱,就图那5%的效率,实际嘛,负载129w/电源141w效率91.4%,负载413w/电源450w效率91.7%,所以感觉效率不行,普通铁氧体变压器的也能达到90%以上。

- [ ] 有点失望,这是商家的测试图,宣称能达到96%,按理说商家测试的这个是48v的机器,效率都这么高了,我这60v的,同样功率下,电流更小了,发热应该更低,那效率应该还高些才对
- [ ] 又一次失望的购物,经常看电源网里有各种大佬自己做的机器,动不动就是97%,98%的效率,商品却买不到这么高效率的,真是难受。

- [ ] 结束谢谢

网友A:
电源网的大佬是不惜成本提高效率,商家是不惜效率减少成本

网友:
逆变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A:
确实浪费了非晶磁环,这个磁环做好,初级1-2圈完全足够,频率搞到150KHz-250KHz,但是这机器似乎用了4T+4T的结构,所以效率又低了,只是体积相对于铁氧体变压器而言小了不少,前级3525的推挽结构,搭配4T+4T的非晶,纯属浪费这么好的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浪费了非晶磁环,这个磁环做好,初级1-2圈完全足够,频率搞到150KHz-250KHz,但是这机器似乎用了4T+4T ...

是啊,这匝数太多了,频率肯定没有非晶该有的高度,3525就只有20khz的频率,亏大了。下次挑非晶逆变器时我得仔细看看变压器初级匝数。之前在某宝上看到有那种磁环里就穿2根黄腊管铜芯,全桥前级的非晶机,就很不错,可惜都是12/24/48v的,没有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网的大佬是不惜成本提高效率,商家是不惜效率减少成本

是的,大佬们自己做的玩物,舍得堆料,自己设计最佳电路走线,基本都不卖,独一份。即使卖的,那都非常贵。

网友:
哪怕效率100%,你又不是一直用,对你来说又有何意义?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磁环绕得不美观

网友B:
非晶?不用晶体管吗?里面还有很多二极管,这能叫非晶?

网友C:
我用过一个48V逆变器,两个EE35还是40的铁氧体,前级MOS管有4个CS30N20分成两组,也是推挽电路,后级H桥没有用楼主IRG4PF50WD这种的IGBT管,也是用MOS管,型号是CS13N50的,整机输出功率虚标800W,峰值标1600W,实际长时间运行只能400W。非晶的用不着绕很多匝,所以更适合推挽电路,铁氧体满功率不太容易绕下推挽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晶?不用晶体管吗?里面还有很多二极管,这能叫非晶?

意思是那个变压器磁环,是非晶材料,若把它拆开,里面是卷起来的,银白色的,跟水壶内胆一样的晶体片类似的玩意儿。传统工频变压器是硅钢片,高频变压器是铁氧体,非晶也算高频变压器,只是由于非晶材料的特性,磁饱和啥啥乱七八糟的参数,都远超普通铁氧体高频变压器,所以非晶变压器可以做到一百多k的频率,那么同样功率下,变压器可以做的很小,线圈可以很少,初级绕组甚至就只有1匝,就一根铜线穿过变压器,这在其他变压器上是想都不敢想的。

如果想知道非晶材料长什么样子,简单,随便找个漏保,里面那个零序互感器就是非晶环,被两片塑料环包住的,非常脆,跟蝴蝶翅膀一样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一个48V逆变器,两个EE35还是40的铁氧体,前级MOS管有4个CS30N20分成两组,也是推挽电路,后级H桥没 ...

两个EE40做400w就有点坑了,正常来说一个就能做350w,两个700w,我也有个金色外壳的标的12v 1600w,两个EE40变压器,实测可以持续730w。还有个问题就是,推挽和全桥,这两种前级哪个好点呢?我看商家都捧吹全桥,说它没有尖峰电压,干扰低,变压器初级绕组可以就一组,一根线两个头,推挽要两组线圈,线圈损耗大,反正一堆缺点。我也不懂

网友D:
     看着都捉急,这非晶变细线不用利兹线吧,粗线也不用利兹线。看有些二十几瓦的节能灯里电感都是利兹线绕的

网友:
进坛子学知识

网友:
非晶是不是有点智商税

网友:
这个1000W?我怎么就感觉不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EE40做400w就有点坑了,正常来说一个就能做350w,两个700w,我也有个金色外壳的标的12v 1600w,两个E ...

那对EE40,估计磁芯材料不是高频的品种,实测工作频率只有40KHz多,非晶一般也只推荐20KHz多,很少能超40KHz的,话说开关频率搞到150KHz-250KHz,就只能材质更细腻的铁氧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都捉急,这非晶变细线不用利兹线吧,粗线也不用利兹线。看有些二十几瓦的节能灯里电感都是利兹线 ...

可能是因为非晶工作频率低,不需要那么高级的多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