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那个新大洲原装充电器南京西普尔48v20ah修好了

楼主(2025-04-01):
最近看了一些维修视频,搞懂了uc3842芯片各引脚功能,手痒痒把几个原件拆了监测换料顺利修好了,看到指示灯亮起的感觉真爽,满满的成就感,换下来的有12n65ct开关管,丝印t2二极管,tl431,保险管,4个贴片330r,听坛友们建议换成了0.33欧大电阻

网友:
技术不 错,电源修 好继 续 用

网友:
经典板子,坏一片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又可以充电了

网友:
爱动手的好孩子

网友:
不错,工具又可以增加一些了,比如功率计,风枪

网友:
开关管炸管的,大概率连累uc3842、驱动电阻和整流

网友:
应该是2.0A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居然也修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20A是指电池的容量,电流应该2-3安吧

网友:
我有个不会修   低压端大电容鼓了   拆下通110V电断电时绿灯闪一下   换上通型号通110V逆变电源超载断电   不敢通市电

网友:
某些名牌充电器也就那样,用料的基本原则是“够用就好”,堆料那是不存在的

网友:
看来你是学透了电源

网友:
不错,又可以充电了

网友:
大牌子的那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成就感+工具增加+配件增加+用得不多,我就是这样。关键只是第一个“成就感”。

网友:
换上去的12N65是正品吗?

网友:
能查出这么多元件坏了说明已经半只脚跨进大湿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