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个关于MOS管的延时电路问题

楼主(2025-04-01):
图中的ECJ22091是一个延时3秒开关机芯片,3脚通过开关接地。测量5脚VDD、3脚KEY都有5V,按下开关3脚变成0V,问题是3秒后OUT1没有输出5V,试过拆掉Q2后OUT1正常输出5V。Q2换过也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这个电路是否设计有问题?该如何修改?

网友:
先查清楚是延时3秒还是长按3秒?

网友:
应该是长按3秒执行~

网友:
上电负载不工作,OUT1 OUT2为低电平。长按按键1.5秒开机,OUT1 OUT2输出高电平,再长按按键 1.5 秒关机,OUT1、OUT2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A:
楼上2位回答正确的。
ECJ22091电源开关芯片,多路电子开关芯片,封装方式为SOT23-6封装;工作电压:DC 2.4-5.0V。一路按键输入控制,两路高电平同步输出(可二选一)。
上电负载不工作,OUT1 OUT2为低电平。长按按键3秒开机,OUT1 OUT2输出高电平,再长按按键 3 秒关机,OUT1、OUT2输出是低电平。
此款电子开关芯片应用比较广泛,多应用于一些小家电,消费类电子,手持仪器以及美容仪等,封装尺寸较小,功耗低,静态功耗约2-3UA(具体根据输入电压)

网友:
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回答正确的。
ECJ22091电源开关芯片,多路电子开关芯片,封装方式为SOT23-6封装;工作电压:DC 2.4- ...

我知道这个芯片是要长按才能开关的。我试过把Q2的栅极直接接电源输入的5伏,Q1可以正常导通,难道是ECJ22091这颗芯片的驱动能力有限,不能驱动AO3400A?按理说十几毫安应该够了啊。

网友:
电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试试把Q2换成其他NMOS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