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写了一个生成SPWM的代码

楼主(2025-04-01):
直接复制就行,代码简洁,PA4和PA6引脚输出SPWM脉冲,PA4输出时,PA6关,PA6输出时PA4关
const int sPWMArray[] = {124,464,245,349,359,244,463,153,552,80,630,29,1880,29,630,80,552,153,463,244,359,349,245,464,124,586};
const int sPWMArrayValues = 26;
const int sPWMpin1 = PA6;
const int sPWMpin2 = PA4;
bool sPWMpin1Status = true;
bool sPWMpin2Status = true;
void setup() {
     pinMode(sPWMpin1, OUTPUT);
     pinMode(sPWMpin2, OUTPUT);
}
void loop() {
    for(int i(0); i != sPWMArrayValues; i++)
                   {
     if(sPWMpin1Status)
                   {
     digitalWrite(sPWMpin1, HIGH);
     delayMicroseconds(sPWMArray);
      sPWMpin1Status = false;
}
    else
            {
      digitalWrite(sPWMpin1, LOW);
      delayMicroseconds(sPWMArray);
     sPWMpin1Status = true;
       }
}
// Loop for pin 2
     for(int i(0); i != sPWMArrayValues; i++)
    {
    if(sPWMpin2Status)
  {
    digitalWrite(sPWMpin2, HIGH);
    delayMicroseconds(sPWMArray);
    sPWMpin2Status = false;
        }
else
{
      digitalWrite(sPWMpin2, LOW);
      delayMicroseconds(sPWMArray);
      sPWMpin2Status = true;
     }
   }
}

楼主:
   灵魂画法~见谅

网友A:
你这取点数也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取点数也太少了吧

也不少,够了,嫌少还可以自己算,再自己加,另外这个代码也是提供一个思路,是这么个意思就行

网友:
网上有波形生成软件  生成出数据再写PWM 就可以

网友B:
驱动是什么波形?能不能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是什么波形?能不能正弦波

耦合出来就是正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