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梳妆镜灯线控开关改进,以及临时装个橱柜灯,后续再改进!

楼主(2025-04-03):
这个镜灯大概是23年10月加的了,就是把5V侧发光柔性硅胶灯带粘在梳妆镜边框上的,简单就没发帖

去年底开关有点接触不良

就拆了打理一下

里面金属片刮刮就好了

顺便改一下线,更方便开关
上图是原来的接法,准备改成下图的样子

线从开关位置分成两半,这样焊上开关

再在开关线上选合适的位置断开

把剪下来的USB插头线串联进去

就搞定了

单按这个长线开关就可以控制镜灯了,也更简洁

另:厨房台面切菜有点背光,就把多年前撸的酷毙灯吸在橱柜底部当做橱柜灯
效果还将就,临时凑合一下,解决有无的问题

对于梳妆镜灯也想过在背面加触摸开关模块,但考虑到躺床上就不方便开关灯了,所以还是维持线控方案
橱柜灯要再改一下,上次做落地灯撸了12V的灯带,得空就继续用1米长的铝灯槽装起来,效果必然比短短的酷毙灯好

反正偶就是想法多,主打一个折腾来、折腾去,不折腾就手痒

网友A:
加得不错!镜子里没有元首兄的真容啊!

网友B:
支持折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改动的不错,厂家应该借鉴下

网友:
折腾才有生活乐趣,动手才能体验快乐

网友:
改得不错,楼主就是能折腾的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得不错!镜子里没有元首兄的真容啊!

白色带毛的就是元首

网友:
支持折腾乐趣来源

网友:
主要是乐趣

网友:
诺基亚的那句话,以人为本

网友:
反正都拆了,不如再加个感应开关,人坐到镜子面前就自动开关,离开一分钟就自动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得不错!镜子里没有元首兄的真容啊!

算了,肥宅还是藏起来的好

网友:
完美的折腾星人

网友:
在浴室用梳妆镜灯注意防潮。

网友:
灯珠要换成高显色 ,再加光线调节模块 (来个ESP8266)  带遥控 接入 HA    或买个小米灯控板接入米家。。。立马高大上的 智能家居系列

网友:
接头处使用热缩管处理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嗯嗯,自己玩也挺好

网友:
这种开关是手电用的,里面金属片好像都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很好很好

欢迎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