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4850g2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5-04-01):
不通电故障有的很简单,有的不一定
先检查了保险丝   启动电阻 没问题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检查输出端 也没短路  也就没问题
滴滴档测一下功率管 都没问题
那只剩下辅助电源的问题了
查到辅助输出端是短路的
烧机大法
直接在辅助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正负要接对
上电5V 电流用力调上去 连松香熏都上省了或者热成像仪器查看就行
因为这货芯片太多  元件太多
PFC电路的驱动芯片UCC27324冒烟了   拆了
测了一下 还短路  再烧
单片机旁边的  2272运放冒烟   拆了
这会不短路了
直接上电试机
解决问题

网友:
方法直接,勇猛的很,哈哈哈

网友:
硬烧,好在没把脑袋烧坏,万幸。有些烧的不得法,直接烧成死鸡

网友:
简单粗暴啊!这就叫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
这说明烧鸡大法挺好用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但是有前提吧

网友:
烧机大法,修好了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