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小米 MDY-12-EF 67W如何诱骗出20V

楼主(2025-04-01):
前几天做一个t12,现在也用小米的充电器诱骗出20V给白光供电,现是买了一个诱骗器,说明可以输出20V,为什么实际输出只有5v?

小米 MDY-12-EF 67W 充电器 支持 QC3.0(Quick Charge 3.0) 快充协议, 可以输出5到20伏,最大功率67W。

网友A:
这个在PD 3.0协议上fix出来的20V 3.25A,这个CC脚在A座正中间舌片上

QC3.0的话在这个型号上最高只有19.8V

网友:
要用原装线,配合type口的PD诱骗模块才能输出20V

网友A:
协议相关内容参考下面的图片

网友:
小米是私有协议,USB-A口是6个触点,要用原装数据线接C口的诱骗器才能输出20V

网友:
要小米的原装数据线,有握手芯片的,然后才能诱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PD 3.0协议上fix出来的20V 3.25A,这个CC脚在A座正中间舌片上

QC3.0的话在这个型号上最高只有19.8V

如果走QC3.0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原装线,毕竟原装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相关内容参考下面的图片

想知道怎么诱骗出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走QC3.0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原装线,毕竟原装线不便宜啊

QC3.0是可以走四线,但是意义不大,最高19.8V还要动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怎么诱骗出20V

去买个成品PD 3.0诱骗线或者模块,也就几块钱,带拨码的那种就行

网友B:
这玩意就算是诱骗出来了,连续长时间输出20V3.25A的最大功率,会不会过热烧掉?毕竟手机只是短时间输出满功率

网友:
不知道要满足67W的功率,线要几根

网友:
吃灰好几个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算是诱骗出来了,连续长时间输出20V3.25A的最大功率,会不会过热烧掉?毕竟手机只是短时间输出满功 ...

应该没问题吧,手机充电也要1,2个小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手机充电也要1,2个小时吧

想多了就算手机0电量   67w输出只有10分钟左右分钟   然后降到30多  一两小时充电器可以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就算手机0电量   67w输出只有10分钟左右分钟   然后降到30多  一两小时充电器可以爆炸了    ...

那笔记本电脑的20V快充怎么说?

网友:
需要使用原装的芯片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手机充电也要1,2个小时吧

手机充电1、2个小时不假,但是满功率输出的时间很短的,你观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原装线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