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开卡求助 Issue GetMaskCEInfo Command Failed

楼主(2025-04-01):
手上有块ps3111主控的msata固态,四贴tsop的TC58TFG7DDLTA0D,正常使用突然掉盘,重新格式化又正常,打算重新量产一下,结果一直报错:I_x08    Issue GetMaskCEInfo Command Failed.
相关设置如下图,麻烦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解决,必须用asm1153s主控开卡器,一样的设置,只不过接头是USB3.0的,参数SATA速度那设置GEN(6.0G),一边成功。

网友A:
3111是不是先要生成固件?

网友:
最后估计还得是设置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先清除,选toggle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除,选toggle1.0试试

试了,还是报一样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1是不是先要生成固件?

不是说报一个特定的错误或者转接卡软件不识别才刷固件

网友:
容量和ce数量手动选择

楼主:
已经解决了,得用asm1153E主控的开卡器,一样的设置,一边成功。

网友C:
跑圈检测了吗?我感觉出现这个提示一种原因是坏快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圈检测了吗?我感觉出现这个提示一种原因是坏快太多。

测了,正常,重新跑的坏块,64G的容量,开完卡现在是55.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