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一个共模电感的型号

楼主(2025-04-01):
华硕的一个很老的笔记本电源坏了,想修下试试,发现是电感的线断了,不知道该换什么型号

网友:
直接短了看行不行?
应急处理,接起就是,两边都同时减少几圈影响不大的

楼主:
是两个线圈,4根线接在板子上的,实在买不到估计得买漆包线自己缠了

网友:
直接焊上做好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上得了,704绝缘

楼主:
随便换了个20mh的,发现有电压输出,但是有明显的噪音,一般19v 2A的电源应该用多少的共模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