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松下SRAM 256KB储存卡,福禄克数据采集仪上用的

楼主(2025-04-01):
FLUKE 2635A数据采集仪上用的SRAM 储存卡(Panasonic BN-256HSR SRAM 256KB PC Card),容量只有256kb,此卡在采集仪上显示“ERR1”,不能正常使用。此卡在海鲜市场上大几百及上K大洋。现拆开看看是啥情况?

网友:
256k,早期的存储真是金贵

网友:
里面竟然有俩电池
真厉害啊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B:
换了电池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古董级的存储器,见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00年的产品,真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电池都没电了。

小电池没电,充到3V,大电池换新电池(没电有指示灯亮),还是显示ER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池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量一下电路板上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均无异常,不知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量一下电路板上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均无异常,不知哪问题? ...

有可能是有默认的数据的

网友:
BGA是不是拆下来重新焊接?
话说这种大芯片是不是都要重新植锡才能焊接啊?

网友: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
古董级的存储卡,第一次见

网友:
储存卡里居然有电池,真是闻所未闻啊,长见识了。

网友C:
会不会是数据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数据坏掉了?

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