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5-04-01):
单位升级了烟感,将原来的无线烟感换成了有线的,换下来的扔也是扔了拆开一个看看结构

P1 外观 只有一个LED指示灯和测试扭

P2 电源一节9伏电池供电,2018年生产的这会早没电了

P3 撬开盖子就可以打开了外壳了,底部是硕大的蜂鸣器和电池仓

P4底部是传感器和发射天线

P5 圆形的金封元件应该是315MHz晶振

P6 两颗主要芯片,因为刷上防水漆看的不大清楚

原路装回

end

网友:
  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

网友:
有很多这个

网友A:
中间黑色的长条是什么?感应器?

网友:
能保障安全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
比我家的好

网友:
谢谢分享了,除了做料板没太大用途

网友:
感觉传感器比较怪

网友:
无线的不可靠

网友:
无线的比较方便,重新装修可以自由移动布置

网友:
无线烟感万一没电是问题,电池到寿命得换,维护麻烦。有线安全些,关键时刻能响。

网友:
9V电池应该不经用的,没电了也不会注意

网友:
电池没了。就是模型了。。好多商家,电池没了,就没换过电池,除非消防来检查才换。。。谢谢分享

网友:
还带着无线发射功能厉害

网友:
不应该用电池呀?直接用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黑色的长条是什么?感应器?

看形状是

网友:
没有看出来光电是怎么感应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装家里或者家的楼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