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广州黄花Ta-200电烙铁不工作了

楼主(2025-04-01):
广州黄花电烙铁TA-200,不能加热了(好像是正厂的)
购买了五年多的200瓦调温型电烙铁,今天插上电指示灯不亮,没有温度,60瓦以下的电烙铁,修过几把,大功率的第一次拆开。红蓝线为热电偶,电阻为零。两条白线 电阻无穷大。焊下两条白线,接上白炽灯泡,插上电白炽灯点亮,烙铁上的指示灯也发光,电路板应该是好的。旋转电位器白炽灯亮度不变,应视正常。
在网上看了一下,原装烙铁芯60元左右,价格真可以。

网友:
黄花菜凉了

网友:
零件不多,一个一个测

网友:
使用度不高,不会是内部脱焊了吧

网友:
黄花的寿命还不如杂牌的

网友:
噢,黄花黄花,还真的黄了。

网友:
黄花啥都好,,就发热芯容易烧

网友:
这不黄花菜凉了吗?

网友:
瓷棒棒,水笔粗细。一粗烙铁上刚焊下来的,寿命长,类似白光瓷发热芯。。。

楼主:
去年十月份,二十瓦的,黄花电烙铁芯,也烧坏了

楼主:
有没有代用的便宜些的烙铁芯?

网友:
能修就又省了

网友:
黄花,总觉得这名字有点怪怪的

网友:
原装烙铁芯60元左右,这个价位够买个杂牌电烙铁了

网友:
换个芯又可以再战了

网友:
60块钱可以买两个200W老式木柄外热式烙铁了。

网友:
发热芯,不行就换个

网友:
黄花早已是昨日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