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大艺的4815电机,带后盖和冲击的锂电钻。裸机46了。

楼主(2025-04-01):
淘工厂的。不是pdd的。看起来比pdd同样公模的其他牌子还便宜几块。试试。

网友A:
期待你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沙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沙子电池

买的是裸机。电池我自己有。
就是想看看冲击功能怎么样。比之前过年的价多了冲击,升级了电机,加了块钢板,值不值10块钱。

网友B:
现在的电钻真的很便宜,这种就是低速太快,调速档位明显,要求不高的可以用。

网友:
我的在PDD才30元

网友:
帮顶贴,到手拆了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钻真的很便宜,这种就是低速太快,调速档位明显,要求不高的可以用。 ...

看控制板的调教了。有人测试过5,6把。不同厂商的。有的明显有段落感。有的线性度就还好。不过启动速度过大是都有的毛病。回头到货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电机不一样。你那个应该是4812的。是否冲击款也不一样。
一直盯着pdd看。基本两遍价格都差不多。淘宝有红包,差别就多了点。淘宝更便宜一些。

网友:
要想线性完美  就买有刷的   东成有刷机 线性非常的不错 就是劲头子 没有无刷的猛 个有个的好处吧

网友:
电机不一样。

网友:
带冲击的没什么用,我pdd买的不带冲击的,不知道是4812还是4815

楼主:
都是南通启东吕四镇的货。大部分都是给东成做配套的供应商那里拿的货。
所以,除了电池,很多人都觉得机器质量是有保证的。只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二手拆机零件。都是自家作坊加工出来,随便弄个牌子就pdd,淘宝上卖卖。
如果自己会装电池,或者已有电池,裸机应该是物廉价美。

网友:
我这把不知道咋样,还有快挂孔,开孔器最高打过32的铝合金没问题,没卡过,不过打多了温度有点发热

楼主:
看图片显示的不是冲击款。不过商品名称又是冲击款。就说不上来了。
目前这个价格应该是4812的电机。后面就不知道会不会升级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过手电钻的冲击功能很鸡肋,大洞打不了,小洞很费劲

网友:
这种的冲击力太小了,打两三个孔还好,打上10个累死人。完全是靠人力往墙上怼的。

楼主:
收到货了。测试了一下。
1:不知道怎么调教的,开关起始速度还挺慢的。用来拧批头和拆批头都很安全。
2:开关变速的线性还不错。这从1就能看出来。开和关,慢慢的,没有听到明显的段落感。当然,到起始速度慢,中间的线性可能查一点。整个过程后半程声音就很响了,说明速度已经很高了。
3:那个后盖铁板拿来在木头上砸木工螺丝,居然就直接砸进去了。钢板有2.mm厚。砸了几下后,没有明显的凹坑。不过姿势有点别扭,如果带着电池敲,前后平衡不对。用不上力的。只有拆掉电池敲起来才是头重把轻。偶尔用一下还凑合。
4:外壳包胶的范围很大。比之前36块的4812电机款的包的更多。模具显然改进了不少。做工更加精细。控制板这边的散热孔外面又包了一层细密的金属网。防尘效果更好。
5:扭矩明显比我以前的手电钻高。以前的虾牌,龙韵的,18nm,对比来说,这个40以上是有的。能否有80-100nm,这个没法测。但是,用拧螺丝的档,扭矩1档,拧木工螺丝能拧进去,按照估算,7-8n是有的。所以,最好不要用来装电脑。当然,轻轻的压开关,速度慢点是可以的。
6:打开冲击功能,需要用力压才能开始有冲击。效果嘛,没有在石头上试,反正是有的。
7:两片外壳间的缝隙还是有点大。组装问题?还是模具精密度问题?不知道。毛刺什么的没看到。
总之,46的价格,还行。

网友C:
看到楼主发帖,我也买一个,用红包37元到手,电池我有2个15节的了,主要是看看是不是纯铜线和4815听说比4812要强一点,我的要6号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发帖,我也买一个,用红包37元到手,电池我有2个15节的了,主要是看看是不是纯铜线和4815听说比481 ...

那你可赚到了。这个价格,pdd什么时候都做不到。除非有无门槛平台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可赚到了。这个价格,pdd什么时候都做不到。除非有无门槛平台券。

用什么电池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