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站视频,除了自带应用程序的缓存功能,好像没有办法下载出成品?

楼主(2025-04-01):
比如某个教程。

可以现在到本地有缓存。但缓存文件别的应用无法播放

网友:
b站的解析很多啊

网友:
那是你没找对地方

网友:
既然知道问题,为什么不去搜索下。
chrome内核浏览器安装暴力猴插件,然后安装b站下载脚本

楼主:
B站视频下载方法?

网友:
下载个quicker 然后有个动作 B站视频合成https://getquicker.net/Sharedact ... 1-512c-08da5aec370a
或者二进制编辑区删除前面几个0 然后合并

网友:
B站工具箱,可以搜索“BiliTools v1.3.2”试试看

网友:
下b站视频,最出名的应该就是“bilibili下载姬”了吧

楼主:
但是,但是,我已经下载到本地B站应用的缓存文件夹了,,怎么合并?

网友:
浏览器插件“猫抓”了解一下!

网友:
有专门的下载B站视频的软件,可以找找

楼主:
有没有合并的教程

网友:
bilidown,试试这个,下载姬有时会解析失败,关闭过一会可能又能用了,bilidown这个也不错。只是作者停止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并的教程

bilidown
可以下载到合并后的。。只要教程的其中一个视频地址,就可以下载合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lidown
可以下载到合并后的。。只要教程的其中一个视频地址,就可以下载合集。 ...

我在win7下运行不了

楼主:
下载了很多教程,还不错

网友:
我也推荐一个:闪豆视频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lidown
可以下载到合并后的。。只要教程的其中一个视频地址,就可以下载合集。 ...

这个不错,还可以选择编码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