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威刚SP550-128g固态这是用的啥片??

楼主(2025-04-01):
又去废品站收了一个威刚的ssd,拆开发现存储芯片被重新打了标。

这里有颗螺丝,不能硬掰。

慧荣主控SM2256k+256m缓存。

闪存芯片被重新打标。看样子应该是MLC颗粒

健康度不错,还有99%。写入量并不大。

实际写入速度还行。

网友:
ADATA的标,应该是正品,10块钱淘的?

二○二五年四月一日

网友:
半老货  做工还行 ……

网友:
能重新打标的厂,应该还是稍稍有点实力的

网友:
寿命还可以啊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的

网友:
威刚美光的多

网友A:
海力士16nm TLC,漏电小王子那一代制程,威刚自封的TSOP,但是颗粒体质还行,是筛选过的

网友:
这样的引脚应该是东芝的

网友:
废品站的ssd反而比黄鱼靠谱。
之前也从废品站捡过一个金士顿ssd,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就ok,都不用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16nm TLC,漏电小王子那一代制程,威刚自封的TSOP,但是颗粒体质还行,是筛选过的 ...

“海力士16nm TLC,漏电小王子那一代制程”用在普通消费级SSD多大问题。

  大部分人也不会拿SSD当传家宝。

网友B:
话说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mlc,想学一下

网友:
看不出来。学习了

网友:
和金士顿一样,自己打标。不过实力没金士顿好,金士顿有自己的封装厂

网友:
反正不是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mlc,想学一下

封装工艺啊,现在tcl都是bga封装,这种引脚封装的都是以前的老货。99%

网友:
现在的廉价sata固态很容易坏,数据全丢,恢复很贵。我用台式机时,工程文件存档在机械盘,不然硬盘一坏,工作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