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灯”出马一个顶俩~终于焊成了断管

楼主(2025-04-01):
不知咋回事那个管子就断了,两把烙铁齐上还是焊了个渣渣
无奈请出“白灯”把那个断口一顿烧取得阶段性成果~完美上锡下一阶段还是烧~特别狠烧断口的粗端,再加烙铁掺和终于完美焊接成功!

网友A:
这玩意在旧的上面拆一个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在旧的上面拆一个不就有了

还真有俩旧的,但这个根部有6个孔而旧的没有不知换上行不行?

网友:
不管用,一阵动就掉,还得借助外力固定才行

网友:
你不怕气爆?

网友:
一加火就掉,焊锡的熔点太低了,这玩意儿真不能凑合!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修好还不安全

网友:
煤气灶开关,着么干行吗

网友:
修好还不安全

网友B:
这是什么?煤气灶的管子?这怎么会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煤气灶的管子?这怎么会断啊

原来在仓库里放着的,现在搬出来用结果发现一个嘴子歪了,估计是挪动时嘴子被铁疙瘩撞到了,但是根部没空的那根内环火喷嘴也没事,根本原因是这管子根部的6个孔透支了它的强度/担心它掉下来就掰下来焊接一下,没想到难焊的一批。

网友:
酒精灯很象古董的了。

网友:
确实这个还能用?烧一烧锡就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