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700BT多媒体有源音箱通病拆解维修

楼主(2025-04-01):
主板,上面的几个电容都坏了

数字功放芯片,两片

这个电阻,热成这样也没坏,换完电容忘记找原因了。

接下来拆单元

电源好难拆,需要从单元那个洞里面伸手进去才行

多少v我也不懂,我用12v接上是能开机的

电容带电,不是好事,量其它都没有,芯片没有的换,

坏的电容,换了也没什么用

这个芯片,不想研究了,查不到资料,可能又是打磨料

上电测试ok

最后换掉功放板上的电容,外挂一个12v5a的收工。

保守估计,这个型号的通病就是电容坏。

网友:
挂了这么多电容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网友A:
电容全部换成红宝石或黑金刚,耐压值提高1倍,容量提高50%,必要时芯片加散热或通风

网友A:
TAS5707要求是8~24V,用19V4.7A供电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全部换成红宝石或黑金刚,耐压值提高1倍,容量提高50%,必要时芯片加散热或通风 ...

大了 放不进去位置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电容怎样加散热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5707要求是8~24V,用19V4.7A供电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12v我开到最大,才不到1a电流,你这,也行

网友:
我看还爆照了主板上一个烤熟了的电阻,那是干嘛的?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我开到最大,才不到1a电流,你这,也行

这是流行曲平常的电流,你看纯音乐的一个大鼓敲下去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电容鼓包的可真不少

网友B:
这箱子看起来年头不小了,电容好多鼓了的

网友C:
大电容全坏,尤其这电阻烧成这样,这是设计问题,拍图给客服直接换新就行,或直接向厂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全坏,尤其这电阻烧成这样,这是设计问题,拍图给客服直接换新就行,或直接向厂家要求 ...

十年了,谁还理你呀,不这样,新的卖给谁?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能把商品记得成这样的工程师才是好工程师,东西很好,但是是容易坏,才是好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箱子看起来年头不小了,电容好多鼓了的

相对来说其它音响来说,没算老,也就十年。

网友:
电解电容鼓包了不少啊。

网友:
好手段 能修好就是好本事

网友:
喇叭外面粘的磁铁有何用,大家说说

网友:
电容爆浆的确是老毛病了。

网友:
怎么电源,功放,电容都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