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sw20PRO充电宝怀孕拆机

楼主(2025-04-01):
这个充电宝买了有三四年了,平常用的也不多,就是出去玩什么的带着应急用,突然有一天发现,满电不能给手机充电,而且给他充电也充不进去,就扔哪里没有管,又买了一个新的,然后这个货放那个半年,今天一看肚子都快爆炸了都。很轻易的就拆开了,想问一下把这个怀孕的电池拆掉,剩下的这个还可以充电,请问这个还能正常用吗?而且发现这个充电宝没有温度探头。估计是电池问题,电池没有一点参数,也不知道什么类型电池

网友:
放置时间长电池鼓包很正常

网友:
不错,应该充电时能显示 电压电流。以前摊上也买过一个,挺方便的。

网友:
罗马仕充电宝电池也照样鼓包,没得好的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应该可以显示 电压电流

可以显示电压和电流,按一下按键就变了

网友:
既然有新的就先让这个吃灰,毕竟即使你换了电芯不常用也是怀孕,何必花那钱呢...

二○二五年四月一日

网友:
聚合物就是容易鼓包,还是18650的耐屮,虽然没有聚合物同容量那么薄。

网友:
软包电池就是爱鼓包了

网友:
鼓了,容量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
鼓包是软包电池通病。
量好尺寸去马宝上找找同规格软包吧,注意高压电池和普通电池不通用

网友:
鼓包仕名不虚传

网友:
电池再放个半年鼓包自然消除,还是建议换个壳子改用18650更安全

网友:
软包电池太容易鼓包了,手里报废了好几个这类充电宝了,基本各个品牌都不能幸免。

网友:
聚合物容易鼓包

网友:
我手头一个老的2W的也鼓了,尽量别充满用光,在20-90%容量之间循环

网友:
小宝宝出生了吗

网友:
“鼓”罗马可不是吹的。,,,见我之前那个帖子,软包换成7节18650,一样爽歪歪

网友:
软包动不动就怀,还一下子就到八月

网友:
感觉好像是电池容量密度变大后,动不动就容易怀孕,以前的电池,能力密度低一点,但是耐操啊,放几年都不带怀孕的

网友:
这个品牌是鼓包王,手里还有扔剩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