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pc-1500电源故障

楼主(2025-04-01):
夏普pc-1500 外接电源正常,将里面6v电池更换开始正常,试多几次显示CHECK6电源低警报但用万能表测量伏数正常7V以上,拆除内部电池外接9V正常,非常奇怪请教各位那零件问题

网友:
在后面一些位置测量电池时的供电电压

网友:
PC-1500是很老的便携计算机了,有这类故障并不奇怪,电池回路有接触不良,仔细检查应能发现。

网友:
内外电池切换部分可能有问题了,接触不良

网友:
老古董了,看下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不知道实际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