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凡博XLF-XY868指夹血氧仪拆解,以前难买,现在变垃圾

楼主(2025-04-01):
反应特慢,夹住手指,活动手指,心跳的图没一丝波动,脉搏柱和心脏跳动根本不同步,用说明书把手指替出来,也不下降,跟个假的似的。

报警无声(无喇叭)。

灯珠两色的,红色加有个红外,肉眼不见

运算放大器 LMV358
另一个芯片打掉了。
两节7号,工作电流42ma。

网友:
我20年还买过额温枪,跟拖拉机似的,虽然100多块钱,现在只要十几块钱。

网友:
和测温的一样,白菜中的白菜

网友:
现在价格都便宜了

网友:
当年抢不到,现在烂大街。

网友:
跟个假的似的。

网友:
热度退了,没人买了,价格下来了

网友:
这东西基本没用,新点的手环都带血氧检测了

网友:
看硬件感觉应该是个玩具级别

网友:
这个血氧仪比较简陋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A:
这东西貌似靠光照测试出结果后,数值显示出来就不变了,要改变需要重新测试再出结果,不会动态显示实时结果。

网友B:
这玩意可能都是当年的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貌似靠光照测试出结果后,数值显示出来就不变了,要改变需要重新测试再出结果,不会动态显示实时结果 ...

数值会变,响应速度(感觉10秒以上)很慢,重新戴测试出结果会快点,波形只有快慢两种波形,感觉就是个动画。绳勒手指血氧值也没啥变化。有点烂,坑人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可能都是当年的库存

估计就是

网友:
家里有老人还是有必要的。好像大家经过那些之后,心率都高了。如果觉得不太舒服,测测静态心率 高到8、90。那肯定是又着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