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阿尔郎48v锂电池维修

楼主(2025-04-01):
如图,一会儿能充进去一会儿冲不进去,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把电池拆量了一下,电压如图,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板的问题,测量的时候把保护板拆了测量的,电池大概都测量了一下,电压都是4.1-4.2v   就有一节3.9v  或者是控制器的问题?怎么测量

补充内容 (2025-4-6 10:38):
在淘宝换了买了一块同款型号的保护板之后 ,现在可以充电,车子能启动了,还没装回去,打算观察几天看看先

补充内容 (2025-4-8 08:35):
昨晚骑着没啥问题,今天骑了不到1公里就突然断电了,回来插充电器,直接绿灯,应该是电池噶了,打算组一组电池,哪家的电池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25-4-8 14:51):
比较奇怪了,把电源插头插拔一下,就好了,该不会是控制器的毛病???

补充内容 (2025-4-9 11:09):
仪表盘代码E-000,抖音大概搜了一下,说电机,线路,我都查看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
把3.9V的换上新电池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不均衡了,保护了

网友:
带载测试,空载测试的电压不具有参考作用,有些内阻大了,一上负载电压就降的比较快,自然保护包就保护停止输出了

网友:
估计是那节3.9V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A:
怀疑电芯有问题,把电芯全部拆下来并联在一起充电,充满后静置一上午,再并联放电,小负荷放电,电流不要太大,放到3.7v的样子,又静置一上午,就可以断开并联了,分解开后,测量每个电芯的电压了,电压明显降得快的,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芯有问题,把电芯全部拆下来并联在一起充电,充满后静置一上午,再并联放电,小负荷放电,电流不要太 ...

高手

入来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B:
先使用,看看使用情况如何,没电再测量单节电池情况,充电用可调,监测充电情况

如此,即可发现电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芯有问题,把电芯全部拆下来并联在一起充电,充满后静置一上午,再并联放电,小负荷放电,电流不要太 ...

没有专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使用,看看使用情况如何,没电再测量单节电池情况,充电用可调,监测充电情况

如此,即可发现电池异常。 ...

没有专业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芯有问题,把电芯全部拆下来并联在一起充电,充满后静置一上午,再并联放电,小负荷放电,电流不要太 ...

都拆开了,直接每一颗测内阻不是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芯有问题,把电芯全部拆下来并联在一起充电,充满后静置一上午,再并联放电,小负荷放电,电流不要太 ...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拆开了,直接每一颗测内阻不是更快

测内阻不一定测的出来问题,我遇到过好多电芯都是,甚至是电池已经彻底饿死了,一接充电器立马满电,断开就慢慢归零的电芯,内阻都一模一样,大家都是1.1,1.2,当然这种电芯很好查不管它。麻烦的就是某串里面的某一片电芯存在内部微短路,你测内阻也测不出,因为本身每个电芯内阻就不可能一模一样,大家都是1.1几,可微短路的电芯内阻就差那么0.00几毫欧,比额定误差都小,没法测。若电芯微短路,那电池组充满了放那正常,放几天也正常,半个月就开始出现某串的电压有点偏低,但不多,就低0.01v,大家都是3.777/3.777/3.778/3.777/3.778之类的……就它3.771v,然后一个月后可能会降到3.755v,而其他串电芯仅仅跌了0.002v而已,随着时间越长,它的电压掉的越快,半年能差到0.2v,这时其他电池都还是3.7,它就是3.5v了,这就是这串电池有微漏电,那么把这串电池单独取下来,解散,把该串的几片电芯静置观察,一般十天就能得出确切结果,某片电芯的压差明显大,那它就是害群之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内阻不一定测的出来问题,我遇到过好多电芯都是,甚至是电池已经彻底饿死了,一接充电器立马满电,断开 ...

锂电池电芯这么坑吗

网友D:
这个    不带充电锁死是啥意思

楼主:
换了一个保护板,现在电压如图,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不带充电锁死是啥意思

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