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B0KB,写入速度正常,读取速度很慢

楼主(2025-04-01):
如图

网友A:
一般这样,应该是固件用错了吧,换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应该是固件用错了吧,换固件试试

毛子网站上只能找到这一版固件,IM3D2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子网站上只能找到这一版固件,IM3D28的

试试这个看看

楼主:
用不了,不是IM3D28的,不认颗粒

网友:
这种确实难搞

楼主:
这还是不对称颗粒,一个640G俩256G,贴58XT都不知道怎么跳线,原盘59XT2能开但是写入速度有问题,难受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