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1sa刷机包—晶晨S905L3A通刷精简线刷包

楼主(2025-04-01):
       本固件理论支持所有晶晨S905L3A-3AB芯片的机顶盒(E900V22C、E900V22D、B863AV3.1-M2、B863AV3.2-M、CM311-1SA、UNT403A、UNT413A、M401A、M411A),其他型号不支持,拍前请确认自己的芯片型号!

       精简版乐看家桌面,内置了电视直播、毒蛇电影、B站和儿歌多多,适合老人和儿童;系统版本为安卓9.0;删除所有用不到的内置软件,极度精简,运行更快;默认开启adb(端口5555)和root权限,预装野草(也可卸载)可自由安装第三方应用,解锁会员,畅享追剧;自定义开机动画,更美观;首页键可用,指示灯正常,蓝牙自动连接,遥控器电源键可用(有待机确认菜单); 线刷包,请用晶晨USB_Burning_Tool软件进行刷机,刷机建议双勾选,擦除所有。

       获取链接:

      ①123云盘链接:https://www.123684.com/s/xuDyTd-3mEKd                                     提取码:M2Wv

      ②度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elJnuGRubVzu2Yi_vV7jA?pwd=2s4n                提取码: 2s4n

网友A:
这个刷机要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B:
我的s905l3ab,unt403a的,刷机卡3%,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可否修改内部app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905l3ab,unt403a的,刷机卡3%,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在403a测试的,你换个usb接口,或看你的晶晨烧录工具是不是2.2.0以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机要注意那些事项?

打双勾常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修改内部app软件?

可以,就看你想修改啥了

网友D(2025-05-20):
这个刷机包真是完美的,我刷了六七包就这个最完美,其他的都是预装很多软件,卡出屎,这个真是没有垃圾软件,完全可卸载,切换到当贝绿色纯净,太棒了,为作者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刷机包真是完美的,我刷了六七包就这个最完美,其他的都是预装很多软件,卡出屎,这个真是没有垃圾软件 ...

好  我也跟着刷。感谢你的反馈, 就是游戏机启动 有没有自带 带root 应该装软件就行了把

网友:
遇到的几个问题:
1、当盒子默认为当贝桌面时,改动无线开关会蹦到看家桌面一闪再回来。
2、无线默认关闭的情况下,盒子里面显示已经关闭了,但是路由器中实际还是开着的,而且快传也是默认用的无线的IP地址

网友:
还有个问题,无线貌似是只能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