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请教维修水星8口POE交换机短路

楼主(2025-04-01):
水星的8 POE交换机, 不通电,拆机 3个400V22UF 鼓了保险断了,我就换了电容 保险上去 通电灯泡亮(我串有灯泡) 量了二极管 三极管也没短,小贴片二极管也没短,三极管是SIF7N65 量了没问题 我拆下来了通电也是灯泡亮,图片上我是拆了输出的2个63V的电容  保险换了,小板拆了通电也是灯泡亮,请问会不会是主控芯片短路了呢?还值得折腾修不,我也不太懂

网友:
等高手来指导

网友A:
直接跳过电源部分外加电试试呗,看描述只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低压一般都是要DCDC的,不一定坏

网友:
电源断开,外挂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压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严重短路,基本都是在开关电源初级回路,觉得麻烦就外挂一个,研究那就慢慢修

网友:
不值得,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还值得折腾修

网友C:
你还有个全桥没有测量啊,第三张图右上角
这种简单开关电源只有那几个零件坏的

网友:
外挂电源排除一下,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整流桥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上几个的思路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有个全桥没有测量啊,第三张图右上角
这种简单开关电源只有那几个零件坏的 ...

右上角量过了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压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严重短路,基本都是在开关电源初级回路,觉得麻烦就外挂一个,研究 ...

我能说我不会外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过电源部分外加电试试呗,看描述只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低压一般都是要DCDC的,不一定坏 ...

怎么外接电源

网友:
主控芯片一般不坏的,看看贴片电容也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不好整

网友D:
四脚贴片整流桥有可能。电容容量减少电压脉冲大而且瞬时高会造成桥击穿的。量电容没短路就清楚了。

网友:
大短路 没到次级 次级有保护 不是这现象 重点查初级部分吧

网友:
你这把高压滤波电容拆了 开关管拆了还能短路 只能是整流桥啦 没别的啦
先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脚贴片整流桥有可能。电容容量减少电压脉冲大而且瞬时高会造成桥击穿的。量电容没短路就清楚了。 ...

感谢提醒,可能是整流桥坏了,我是单边2个脚测量没短我以为是好的(但是面对面的2个脚是短路的开始我以为只是单边测而已),刚我网上搜了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