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键盘最上面一排灯常亮,不受控制

楼主(2025-04-02):
机械键盘最上面一排灯常亮,不受控制,蛋疼的是NUM和CAPSLOCK灯也常亮,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麻烦提供下经验

普通两脚LED灯珠,不是RGB灯珠

网友A:
修键盘不怕一列就怕一排

网友:
换一个正常的键盘看看,如果都一样就重新做系统解决,如果不一样说明是老键盘的问题就更新处理。

网友:
拆开看看是哪里的灯短路了,按键有没有影响?
拍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键盘不怕一列就怕一排

这个是大实话!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排线,只有某一路排线出了问题才会有如此现象。

网友:
拆出来压排线那个电路板  用牙刷沾酒精 狠狠滴刷!然后…………整个丢垃圾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