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洗衣机主板淌胶拆修

楼主(2025-04-02):
同事的洗衣机按下电源开关,各个指示灯乱闪几下然后没反应了,取下主板看到底下一滩黏胶,板上变压器周围还余下一些黏糊的黑胶,其它部分还正常。
用一字螺刀挖了半天才大概露出PCB板,这胶咋那么磨叽那,难清到令人崩溃,取下变压器和电容器测了一下,万幸变压器正常,电容无容量了,装回变压器换了个电容,通电试机正常了。

楼主:
没搞明白一个电容鼓包失效咋就把防水胶弄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一个电容鼓包失效咋就把防水胶弄化了?

防水胶是自己拆的。

网友A:
就是不知道这胶拆开后用什么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这胶拆开后用什么密封

用防水胶密封

网友:
用什么样的防水胶好呢

网友:
用704行不行

网友:
用704必须行啊。

网友:
就用7098胶就可以了,这个基本可以用到报废

网友B:
当年拆我家那个三洋帝度,也是一样的胶,电脑板,传感器,排水电机,都换了,花了300多,还是没用,出20块让收破烂的扔楼下去了,垃圾品牌,
回头换个国产小天鹅,好用的一批。

网友:
不可开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这胶拆开后用什么密封

我的友谊洗衣机换过可控硅和kv瓷片电容,挖掉的密封胶没有恢复,用了十多年也没事。

网友:
硅橡胶封回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还好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三洋也这德行,电容失容,导致一大片胶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拆我家那个三洋帝度,也是一样的胶,电脑板,传感器,排水电机,都换了,花了300多,还是没用,出20块 ...

擦 这个钱 再加点 换海尔新的  ……

旧的 最低值 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一个电容鼓包失效咋就把防水胶弄化了?

高温烫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友谊洗衣机换过可控硅和kv瓷片电容,挖掉的密封胶没有恢复,用了十多年也没事。 ...

环境干燥潮湿有关

网友:
看到电容鼓包可以先更换电容后就测试一下,不行再拆变压器也不迟。

网友:
厂家没有打胶防潮处理吗,修复以后得自己处理一下防水防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