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面板表面起皮

楼主(2025-04-02):
来问问换个面板的话有啥要注意的地方,型号比较老淘宝没找着

网友A:
面板不是微晶玻璃的吗,还会起皮?你说的是按键贴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不是微晶玻璃的吗,还会起皮?你说的是按键贴纸吧?

早期不是触摸的,有的起层或破损

网友:
老款的一般是铜线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换新处理。

网友:
这种问题描述不清,发个照片也不难吧,别让坛友猜啊
电磁炉面板早期是陶瓷的现在是玻璃的,没见过起皮的。如果是塑料按键部分“起皮”,是不是塑料薄膜上边贴的一层保护膜啊?是的话,有卖自粘薄膜的

网友:
换面板不如买二手的

网友:
确实如6楼说的,发个照片就好了。

网友:
没看见图片前,不发表意见

网友:
电磁炉面板不是陶瓷的不?表面起皮?

网友:
电磁炉面板只见过裂纹或碰坏的,没见有起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