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简单拆个,贵阳新天高精度光栅尺0.001mm精度的

楼主(2025-04-02):
简单拆个,贵阳新天高精度光栅尺0.001mm精度的,设备归零异常了,判定光栅尺不能给了归零信号,实际精度在正负3u吧

300mm量程的

标示铭牌

电路部份,正页主要就是一颗MC3487,四路差分线路驱动器,

MC3487提供四个独立的差分线路驱动器,旨在满足ANSI TIA/EIA-422-B和ITU推荐V.11的规格。
每个驱动程序都有一个ttl兼容的缓冲输入,以减少电流和最小化负载。
当适当的输出使能处于低逻辑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利用3态电路在任意一对差分输出上提供高阻抗状态。
如果输出使能低,则提供内部电路以确保在上电和下电转换时间差分输出处的高阻抗状态。
MC3487设计用于与MC3486四线接收器一起使用时,具有最佳性能。
它采用16针双列式封装,通过单个5-V电源供电。

背面两个芯片

MCP6004 四路运放,IV-NV8位正余弦波插补细分芯片, 带 RS422 线驱动器

其它就没有什么了,整体图

5路发光和接收二极管,对射的,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

光栅玻璃从中间穿过,通过滑动,记录数值,再经过控制器计算数值;

中间的玻璃尺因为打胶固定拆不下来,搞断了一节,如图就是正面带有刻度的尺子。

拆完就该进垃圾筒了。

零件的功能看完芯片大概就是利用发光和接收二级管采集信号经过MCP6004运放,到MC3487,再到IC-NV通过RS422协议传输,再深入就没有研究过了,供大家参考;

感谢您的观看。

网友A:
0.001mm精度的
光栅尺的价钱?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1mm精度的
光栅尺的价钱?

查了某宝,估计在600-800块钱吧,厂内对厂商实际2500,因为还含了上门安装调试重新校正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啊。。。。。。

科技在进步,不敢想想以前2.5D,300*400mm尺寸自动型号随便几十万,现在国产的也就几万块

网友C:
这玩意起什么作用?价格很贵的吗?

网友:
虽号称测量精度高,但其小作坊式的制作工艺却不敢恭维。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贵阳这家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厂是内迁的竣工企业,这些个估计是家属厂生产的民品副业

网友D:
动栅和定栅用压缩空气仔细清理一下也许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栅和定栅用压缩空气仔细清理一下也许就正常了。

还是有点问题的,他这个零位是在中间位置的,现在感应不到了,有防尘的,里面挺干净的,看着像里面玻璃上的镀层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起什么作用?价格很贵的吗?

测量设备上的,大几百块。

网友E:
没玩过这东西,怎么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这东西,怎么玩呢?

配合测量设备和机床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