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两个5孔墙插

楼主(2025-04-02):
最近家里装修 提前在各个网购平台薅羊毛 选定品牌规格 谁家有首单优惠就买谁家 同学家装的都是西门子的 没过大脑买了一批 后来发现某个品牌的叫国际电工的也挺漂亮 又买了一批 强拆对比下

西门子的包装 经查询为真品 已被ABB收购

正面 大扣板 白色

面板材质为PC

去掉面板后发现并非为新国标 是不是库存?是不是磨具未换?

前盖也是老磨具改的

安全门

框架为蜂窝装塑料材质 劲儿使大了会发生形变

核心部分 依然不是新国标

材质非铁

这部分为纯铁打制 功率大了 一定会发热推进生锈

都不用的接线方式 固定单股的铜线还凑活 多股或者软线 这种固定方式必定会出问题

铜片为0.5毫米

铜片本身有一定的硬度 再加上塑料框的阻挡 能保证不会发生过大的变形而导致夹持不紧

配送的螺丝是尖头的 材质普通

另一伙计上场 包装为透明塑料盒 友好很多

起码看着很舒服

正脸 材质为钢化玻璃 没错 确实是玻璃的

去掉面板后的样子 新国标

后背的样子 各种参数

金属铁的架子 挺厚的 两只手没有使其变形

挺沉 踏实

中心的单元

安全门

同样也有框架的阻挡

外壳材料PC

镀的黄金色的纯铁材质

亮度很高

厚度也是0.5

地线 颜色发紫

怕你不相信

这种固定线的方式就科学了很多 接触面积很大 对各种线材都友好 最关键是安全

配的彩钢螺丝 起码看着舒服 这俩插座优惠完了都是三四块包邮 但最起码的态度上 国货要端正一些 虽然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电工也不算正规品牌 谢谢观看

网友A:
强拆不行,要依法执行

网友:
第二种能用,但是自己长期使用的东西,能买好点就买好点~~~毕竟万一买到不靠谱的,最后折腾的还是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拆不行,要依法执行

依法强拆呢

网友:
现在国货也不错了,如果愿意投入同样的预算,国货也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都不错,可以用

网友:
铜来的,可以。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薄款吧

网友:
大功率 三个字很说明问题。

网友:
国际电工,老熟人了得强拆

网友:
如果是老磷青铜  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薄款吧

没有开关薄

网友:
国际电工地线用紫铜  零火线好像是黄铜

网友:
我这个如何,也是首单才0.1,我感觉不错

网友:
都是半斤八两的东西,说不上谁比谁好。

网友:
质量可以啊,我用的西蒙的,也是钢板的,质量也很不错。

网友:
看过各种拆解,真没感觉所谓大牌的比国际电工之类的好在哪里。。。。基本是这点好那点就不好,或者基本一样

网友:
凡是铁框架的都一般,尽量别买。

网友:
国际电工是不是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