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片打印纸修复美女同事的Panasonic吹风机EH-NA46无热风故障

楼主(2025-04-02):
昨天一上班,美女同事手上拎着一个袋子就跑来跟我诉苦:我的吹风机昨天摔了一下就没有暖风了,害得我用冷风吹干了头发,冻死人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发热丝断了,能不能帮我修好,最好用最低成本帮我修好。旁边一个男同事说修个毛线,买个戴森不香吗?美女同事说那不是能省就省点嘛!我先试了下,确实没有热风了,只有一点温风,吹到头上就是冷风了。这……那得看什么坏了,先拆开看看再说。

看这鲜艳的颜色就知道是美女使用的

小东西还挺复杂,有高压发生器

风量档位开关和冷热开关

继续拆

怀疑是它的问题

果然不行,断开了

取一片打印纸,摩擦摩擦

欧耶,通了!

装回去试机,热风正常!

网友:
等着美女同事以身相许吧

网友:
难不成是把触点摔偏了

网友:
我告诉你,她是故意摔的

网友:
美女在哪里?

网友:
果然,终极的维修方法还是找个东西塞到缝里摩擦摩擦。

网友:
家里一个电吹风坏了,不出热风,也是和楼主修的美女的电吹风类似的故障,安装在发热丝位置的温控开关不导通了,打磨触点后还是接触不好,估计是温控开关长期受热导致发生形变,干脆用一段金属丝把触点的两部分绑住,保证接触良好,才出热风。

网友:
给楼主点赞,我也想给漂亮女人修东西,可惜遇不到

网友:
是不是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里面的造型与飞机发动机似的。

网友:
人帅技术又好,当心被美女惦记

网友:
重启试试,不行拍两下

网友:
最好抹点东西,打火花后接触不良。

网友A:
这壳子非常难拆,花费时间精力

网友:
这美女同事知道怀疑发热丝断了——好奇撸主及美女同事的职业

网友:
来看美女的

网友:
果然,摩擦摩擦就好了

网友:
哈哈,这个温度保险,我也用纸片修过飞利浦的电吹风,话说这个松下还挺复杂的。

网友:
你得懂得女同事究竟想要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非常难拆,花费时间精力

你这话说对了,我花了近2个小时拆装,修复故障只用了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