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办法充电时自动一枚一枚电池轮充?

楼主(2025-04-02):
捡了块光伏小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506510&highlight=

用光伏小板给充电宝充电,感觉还行,没C口母座,暂时还没办法量电流,买了C口母座转USB母座转接头,还没到货。

手上有一些18650,用这块光伏小板给电池充电,手电、头灯换下来的电池扔在那儿充,要用就去取,倒是不错,但现在有个问题,一节一节地充,总是忘了换电池,浪费了电量,一堆一堆的充速度极慢,要用时都没充满。

有没有办法将一堆电池装在电池盒里,充电系统一节一节地充,充满一节自动跳到充第二节。这样使用方便,效率又是最高。

网友:
去买几个大疆无人机的充电器就可以,自动的,买山寨的也可以,

网友A:
去单片机板块问问,这个拿单片机干最合适了,模拟电路也可以设计出来,估计需要用到40系列那种ic,做切换开关啥的,外围复杂,不如mcu控制mos

网友:
电池充满了要拿下来,我路过充电器都发现一样的,充电到4.37左右就停止,然后慢慢掉电,到4.19v又开始充电,周而复始...

网友:
有坛友发过两节串联使用,一节一节充电(满了切换)的电路,用继电器切换,可以参考。

这个适合自己diy,双刀双掷的继电器不贵,不过电池多了的话电路就复杂些

【编辑】这个帖子帮你找了一下

网友:
少数几个电池还可以用分立电路,电池多了最合适的就是MCU切换了。

网友B:
模电做这个调试耗费精力,一片几毛钱的MCU加MOS做电池切换,MCU分一个IO连接充电芯片的充满输出IO.最简单的入门代码就够.

网友:
这个活用单片机来做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做这个调试耗费精力,一片几毛钱的MCU加MOS做电池切换,MCU分一个IO连接充电芯片的充满输出IO.最简单的入 ...

没玩过这么高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单片机板块问问,这个拿单片机干最合适了,模拟电路也可以设计出来,估计需要用到40系列那种ic,做切换开 ...

有没有大佬开发一套,搞成微型光伏换电站,把手上的小光伏板和闲置电池利用起来,又不必投入储能、逆变等费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单片机应该能弄。

网友D:
用单片机来做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开发一套,搞成微型光伏换电站,把手上的小光伏板和闲置电池利用起来,又不必投入储能、逆变等 ...

没有批量应用开发成本挺高,虽然技术难度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开发一套,搞成微型光伏换电站,把手上的小光伏板和闲置电池利用起来,又不必投入储能、逆变等 ...

你可以让deepseek帮你写代码,但首先你要会做器件选型,确定用哪种单片机,懂调试,另外成本也要考虑,开发板都卖的死贵死贵的,想便宜就找可以usb直连能isp的,或者简单用ttl就能烧写的,整个用洞洞板做。这仅仅是个设想,换做我,才懒得死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单片机应该能弄。

玩不来单片机,试试用继电器画画图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来做最简单

可惜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设备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批量应用开发成本挺高,虽然技术难度不是很高.

确实是的,这种小众都谈不上的产品,没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让deepseek帮你写代码,但首先你要会做器件选型,确定用哪种单片机,懂调试,另外成本也要考虑,开 ...

谢谢,为酱油买螃蟹,不值得。

网友E:
一个思路:用4017控制(最多有10个)继电器或MOS管,接入电池正极到4056的BAT+,用充满信号给4017一个脉冲,这样就能自动一节一节的充了。

一转灯,就充下一个电池,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思路:用4017控制(最多有10个)继电器或MOS管,接入电池正极到4056的BAT+,用充满信号给4017一个脉冲 ...

我也是在想利用充电器充满亮绿灯的信号控制切换,但要注意的是切换之后,若是下一节电池接触不良或者空仓,那充电器绿灯就一直亮,不会产生下一个脉冲,考虑给每一个电池仓位并联一个电容,使充电器有一个短暂的充电动作,这样绿灯信号就会产生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