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闲着没事,做一个磷酸铁锂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5-04-02):
才三年的高空作业车电瓶就不行了,还是在作业的时候没电,有些误事。就想着要有一个应急启动电源,网上逛了一圈发现容量都不大,就决定自己组一个,花了大概200块。电池是网上淘的20A磷酸铁锂,保护板是4串铁锂专用的,线用的普通10平方BVR,夹子是黄铜的。 试了一下3.0的柴油机秒启,效果不错!

网友A:
极柱连接片建议做个弧度,万一电池鼓包会拉坏极柱

网友B:
我担心保护板的存在,不能放心闲置在车内备用。不用保护板,直接4串5Ah日立裸奔,充到每节3.8V试过3年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柱连接片建议做个弧度,万一电池鼓包会拉坏极柱

铜片比较厚,做了弧度应该也拉不开, 真拉坏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保护板的存在,不能放心闲置在车内备用。不用保护板,直接4串5Ah日立裸奔,充到每节3.8V试过3年没啥 ...

   放在室内的,救援用

网友C:
夹子不错,应该 不便宜吧。

网友:
这夹子看着就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不错,应该 不便宜吧。

夹子 19一个

网友:
应急救援电源

我用国轩23A的   实际16安、几十块钱就做了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备无患

网友D:
这电池能多少C放电?看着像亿纬又不太像。
这两个夹子如果是紫铜就好了,不过那就太贵了 。

网友:
这架子好扎实。这电池放电能到多少

网友E:
夹子做一下绝缘,当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能多少C放电?看着像亿纬又不太像。
这两个夹子如果是紫铜就好了,不过那就太贵了 。 ...

电池10C,夹子用紫铜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子做一下绝缘,当心短路

  负极夹铁,正极接电瓶,用的时候注意下也没问题

网友F:
几十块就做一个,价格真实惠,我也想DIY一个应急救援电源,买4块串联就行了吧,偶尔用一下,是不是不需要均衡板,我看有友友说有均衡板放车内安全
请分享一下制作经验

网友:
我老板淘宝买的启动线拿出去给人搭电,一直都打不了火,后来我看了一下,铝线还很细,真的服了,老喜欢买一些垃圾,他买的电动气泵也是,一次性的

网友:
硬包电池不容易鼓包,做功很好。
不过还是我提一句,线夹外圈最好做一个绝缘处理
搭火线等长,裸露的线夹万一在使用过程中短接了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十块就做一个,价格真实惠,我也想DIY一个应急救援电源,买4块串联就行了吧,偶尔用一下,是不是不需要 ...

均衡板很难说有没有作用
只能视你使用的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