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表新生,改造转接头

楼主(2025-04-02):
天天撸红包,把2、3、4mm转4mm母插头插座攒齐了,这样我的MF78,MF47就不用专用表笔了随意接4MM表笔套件,要不用到夹子勾还得专门做一款,最近表差不多了,开始琢磨表笔了

网友A:
不错,只是我现在一般尽量不选择灯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只是我现在一般尽量不选择灯笼头。

还行吧,3只有灯笼头,2有个直针的太小了不安全,灯笼头用多了用酒精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行吧,3只有灯笼头,2有个直针的太小了不安全,灯笼头用多了用酒精洗刷刷就好了 ...

头到尾,插头+插座+线阻=>3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到尾,插头+插座+线阻=>3欧。

这个是重点哈。。

网友:
撸镀金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到尾,插头+插座+线阻=>3欧。

这你说错了,0.02-0.07Ω,转接最细16AW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重点哈。。

用事实来说话,转接头,表笔线,鳄鱼夹0.03-0.04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事实来说话,转接头,表笔线,鳄鱼夹0.03-0.04

毫欧还是应该用四线比较准
另外,这个表的印字可以看到厂家做产品的态度

网友E:
灯笼头用过了都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只是我现在一般尽量不选择灯笼头。

我用的是那种,灯笼状弹片是滑动套状的,还好。可能是用得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事实来说话,转接头,表笔线,鳄鱼夹0.03-0.04

是时候配个毫欧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毫欧还是应该用四线比较准
另外,这个表的印字可以看到厂家做产品的态度

还真没注意这个U,这个DM40C对比过低阻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笼头用过了都会接触不良

灯笼头用的少,不知道以后的表现,我以前用的都是十字,还有那种多根向梅花一样,我嫌弃丑和裸露金属都换成这样带套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