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肖特基二极管的重大缺陷-----高温时反向导通

楼主(2025-04-02):
最近几个月在制作的实践中多次遇到肖特基二极管在高温时反向导通,  也就是说焊接后的肖特基二极管,热量还没降低时(我估计大概是90度以上,手摸的感觉),用万用表测量正反都导通,导通电阻几乎为零, 随着温度降低,反向电阻越大。 为了确认是不是二极管质量问题,我又测量了多个封装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肖特基二极管,  都是在大概90度以上会反向导通。   我又测量了普通的1n4007和快恢复RS2M二极,同样高温下,1n4007和RS2M没有反向导通。

由此我回想到那些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电解电容鼓包,大有可能是那个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在大电流高温时反向导通,致使电容两端有大量交流从而再使电容高温。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在高温下,反向漏电流大,导致反向导通假象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都是这样,高温时反向漏电流大。

网友:
  实践出真知  还要多看书

网友:
低温也有反向漏电流

网友A:
那能不能和发热体离远点?或者降低发热量

网友:
是反向导通,还是漏电流,可以测试一下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能不能和发热体离远点?或者降低发热量

后面我在大电流需要用肖特基二极管的都选用TO-220封装,再加散热器

网友:
焊接以后要等到半导体温度降低以后才能通电工作

网友:
新发现,学习了

网友:
可能质量不行呀!!!

网友:
高温反向电流变大了

网友B:
电容鼓包是因为电容内部发热导致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情况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给别人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哦,原来肖特基二极管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散热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鼓包是因为电容内部发热导致的吧

那你说电容在什么情况下会内部发热?

网友:
没注意过,看上面有坛友的资料,可能是这样的

估计,因为其高频特性,容易受温度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