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起子机,有必要上20v平台吗

楼主(2025-04-02):
我发现起子机20v的比12v的裸机价格居然差不多甚至更便宜,那么家用环境,有必要用20v的吗?
我看的那款20v的起子机1档居然都有120扭力,家用会不会打坏螺丝。
还有想问下,全瓷砖可以用起子机打吗?家里有交流220v的电钻和20v的电钻,打全瓷砖老费劲了,一个孔5分钟

网友:
20v的都是工业干活用的  家用16.8的就够用了  关健是你要是一下把螺丝打断了 都不够你费事的了

网友:
个人觉得家用12V够用了,喜欢暴力些的上20V也是可以的。
另外电锤的活别硬塞给电钻,吃力。

网友:
家用上啥起子机。普通的手电钻已经足够足够了。甚至装装家具,用电动螺丝刀的5n就够了。
起子机是给脚手架啥的用的。你家有那么大的螺丝要装吗?
打瓷砖用冲击钻啊。或者带冲击的手电钻。一个孔应该是1分钟够了吧。
起子机打,估计碎的可能性大吧。打着打着,孔就变大了。

网友:
我觉得12伏已经很重了,两组电池包,能上螺丝能钻孔,20多伏那种重的要命。

网友:
家用上啥起子机,12V锂电钻足以,性能都过剩了。

网友:
家用的话12V够用了,没必要折腾20V

网友:
觉得应该上20伏平台,担心打坏螺丝,力矩是由力矩环控制的,12伏的使用不当照样打坏螺丝。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可能一辈子就用一个工具,以后像电锤、电锯、电刨等等都有可能用到,那些工具12伏的就很拉胯了,那么,上了两种电池平台,电池和充电器都要两套,要增加不少费用和麻烦的。还有,嫌工具重可以用单并5串的电池,只比12伏的多两节电池,顶多重100来克,不会有负担的。

网友:
觉得12伏够了

网友:
12 v 和20v 是无所谓的,所谓什么重啊,压断手啊,都太夸张了,与其纠结几v, 你还是多选择品牌吧,是杂牌还是牧田,米我奇来的实际。

网友:
虽然都是国产的,但是我都有,建议还是入个品牌的12V家用就好了,比如大有的12V手电钻,那个日常应付够了,虽然我最新才新入手了16V平台的手电钻和起子机,1机2电才53包邮(电池是很垃圾的hl 1.3A的,只能当试机电池),无刷无霍尔电机,带主轴锁,三欧棘轮夹头,不过握持感没有12V舒服,主要16的4颗电池太粗了,而12V的无刷国内牌子又没有多少,所以还是入个简单易用的就好,家用12V能应付88%的场景,剩下12%就不是电钻和电起子能解决的事

网友:
普通家用12V妥妥的,打瓷砖关键是的是钻头~~

网友:
家用起子机一般12V就够了。

网友:
家用16.8V的就可以了,小巧轻便还是无刷电机的

网友A:
我撸的,扭力不错,外观看起来全新没有丝毫划痕碰擦。然后再花2块钱并夕夕撸了个充电器。

到手实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撸的,扭力不错,外观看起来全新没有丝毫划痕碰擦。然后再花2块钱并夕夕撸了个充电器。

哥们 这款我买过 8年前 全新43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