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电磁炉C21-SK805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5-04-02):
货场10元入手九阳C21-SK805电磁炉一台,能通电不加热,拆开发现线盘接头烧毁,用两头焊接,压接处锤击的方案修复,不知能用多久。

接头处

接头处

铜线焊接

铜线焊接

内部

内部

焊接

焊接

分解

分解

特殊螺丝

特殊螺丝

外观

外观

修复

修复

修复前

修复前

网友A:
线盘连接处板子都烧黑了

网友B:
找个铜线盘换上,一劳永逸

网友C:
铝线盘的炉子,拆件合适,修好也还是要烧,搞不好连主电源线都是铝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个铜线盘换上,一劳永逸

10块的电磁炉,铜线盘会不会超10元?

网友E:
做工看着不错,烧损的有点严重。

网友F:
铝线盘的,再烧直接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连接处板子都烧黑了

已经碳化,一碰成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铜线盘换上,一劳永逸

好主意,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盘的炉子,拆件合适,修好也还是要烧,搞不好连主电源线都是铝线。

楼主明白人,我就见过,连插头都是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块的电磁炉,铜线盘会不会超10元?

十块是货场价,做工还凑合,问题是铜线盘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看着不错,烧损的有点严重。

这是电磁炉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线盘的,再烧直接扔垃圾桶

极致的成本压缩,不过处理好接口也可以用很久,而且坛友的乐趣在于折腾,一天不弄浑身难受。

网友:
用电工用的线鼻子压接,可能比这样要用得久些。

网友:
简简单单又捡漏了

网友:
处理好了,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
铝线盘的

属于计划性报废

网友:
接头压好了可以用很久

网友:
这个故障 在美的电磁炉很常见。

网友:
肯定是铝线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