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上6H2H量产报错Format Fail(FAT32-PBR Verify Fail),求救各位大佬

楼主(2025-04-02):
sm3267上6H2H量产后报格式化错误,取消量产软件里面格式化后,用系统格式化倒是能成功,但是会掉盘,而且格式化不干净。
换过其它几个版本的量产软件、换过板子、降过频、用过测试架、换过台湾产和日本产的6H2H,报错也一样。而且都是系统格式化后,要么不成功,要么成功后会掉盘。
请教各位大佬,SM3267量产6H2H是不是有专用的软件版本?

网友:
SM3267AEISP-24nm.BIN  用这个isp就可以了

网友A:
板子的反正面发来看看,是不是有跳线问题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935-1-1.html  范大佬这个的工具固件挺全的,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反正面发来看看,是不是有跳线问题

跳线正确的R7 R43 SB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935-1-1.html  范大佬这个的工具固件挺全的,试试看呢 ...

报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