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网络遭到不明问题的入侵求助帮忙排查

楼主(2025-04-02):
网络遭到不明问题的入侵,很长时间了信息泄露比较严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神帮我排查一下吗 可以详谈 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私信我 我找您!需要技术大神 比较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 没用的  应该是光猫或者路由器的原因  下面的设备信息都泄露了

修改路由器登陆密码防止别人轻轻松松登陆你路由器;禁止路由器WAN端登陆;设置复杂点的无线密码;隐藏无线的SSID

进阶操作:给路由器设置白名单,只有你自己家的设备能上网。这样对客人不友善,并且更换设备后需要重新加白名单。

网友B:
把资料转移一下,全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资料转移一下,全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试过 没用的  应该是光猫或者路由器的原因  下面的设备信息都泄露了

网友:
网络遭到不明问题的入侵,是那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 没用的  应该是光猫或者路由器的原因  下面的设备信息都泄露了

1、如果有软路由的话,不要继续用了,不会玩,容易被shell。
2、如果真是路由设备的问题,更换设备,或更改更复杂的管理密码,观察一段时间,确定漏洞点。
3、如果内网被渗透肉鸡的话,没网安设备就不要折腾了,证明数据级别达不到上设备的要求,透就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路由器登陆密码防止别人轻轻松松登陆你路由器;禁止路由器WAN端登陆;设置复杂点的无线密码;隐藏无 ...

您好  私信下聊

楼主: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我说了能解决的加联系方式  要具备网络安全的知识技术  回答问题也有200家园 解决有报酬 可以详谈  这里说不清楚

网友:
光说入侵,到底是啥现象啊,不说现象让大家去猜???

网友:
楼主选的应该不是“最佳答案”,只是亡羊补牢的措施.当然我也没有更好的答案,只是想看看